华硕B85M-F主板通电 CPU有温度不显示

楼主(2018-05-18):
师傅们 华硕B85M-F主板通电 CPU有温度不显示 有时候显示了等一下就会花屏 有时候还会像黑白电视机一样满屏雪花点

网友A:
BIOS问题,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问题,刷一下。。。。。。。。。。。。。。。。。。。。。。。。。

感谢关注 我试试 谢谢。。。。。。。。。。。。。。。。。。。。

网友B:
bios  刷一下 不行就 B桥 加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刷一下 不行就 B桥 加焕一下

好 谢谢 。。。。。。。。。。。。

网友C:
内存也可以换一下、在着吧bios  刷一下 不行就搞下桥试试咯

网友D:
花屏很多都是内存的问题  通电不显示就要看看跑码了 检测卡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也可以换一下、在着吧bios  刷一下 不行就搞下桥试试咯

谢谢支招 感觉桥的可能性大点 内存没问题 有时候开机能进系统 用一会儿会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花屏很多都是内存的问题  通电不显示就要看看跑码了 检测卡会用吗

谢谢关注 内存 已经排除 估计是桥

网友E:
这技术绝对是一绝好好学习了这个不错的

网友F:
看是核显坏了,找张亮机卡插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技术绝对是一绝好好学习了这个不错的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是核显坏了,找张亮机卡插上试试

谢谢支招

网友:
跟CPU也有关系,,,,,,,。。。要么加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