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大短路 板号LA46 DIS 09911-1M

楼主(2018-05-18):
机型:联想B460
板号:LA46 DIS 09911-1M
故障:大短路

前言:同行送修,接手一看是大短路,心里暗喜,以为很快绝杀,就可以收票票了,没想到这次不幸碰到个辣子啊!!

速度拆机,采用烧机大法,竟然烧不出来,心里想麻烦了,不会要一个个量吧,根据DCBATOUT所到之处,量了一部分,没有找出来,嫌麻烦就丢在一边,修其他机器,下午时手头机器清的差不多了,又拿出此板,想既然烧不出来,就仔细看看有无元件烧痕,趴在上面死瞅,还真给我在待机电路处发现了电容C689有一点点烧痕,

网友:
A这款大短路是通病吧  我烧不出来就把所有的接地电容都下下来费事但是成功率也高

网友:
这个机都修烂了,都是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