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华硕 X555LD 不触发

楼主(2018-05-18):
华硕 X555LD BIOS 谁有原厂的啊,给一个亮机快的啊
华硕

网友:
这个一般不是BIOS问题吧。。。。。。。。。。。。。。。。。。。。。

网友:
我这正好有一台,刷了N个BIOS都不行 。。。。。。。。。。

网友:
原厂BIOS,不需要合成的,直接刷啊
工厂BIOS

网友:
ASUS不触发通病,ACIN#为高.....................................................

网友:
不触发还是按照触发时序查下相关线路,不一定或者说更多的不是BIOS问题
这个机器的BIOS论坛有的求助可以先搜索下 。

网友(2019-07-28):
楼主修好没?我也正好有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