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560W清灰后点不亮,键盘灯闪5下

楼主(2018-05-18):
早上客户拿来说温度高,开机测试温度80多度。给它清灰搞完装上不亮了。键盘灯闪5下
点不亮

网友:
那你爽了 自己看看螺丝是不是拧错了 活着屏幕排线没插好

网友:
没有,我清完灰螺丝没有还没装,准备测试,就点不亮了。清灰主板都没有拆出来,就拆了散热器。客户看着我弄,结果装完点不亮超级尬尴~最后把客户支走了,拆主板出来,外观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掉螺丝进去。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最老火了,客户看到的,只有慢慢修了,一般是那儿没有搞好

网友:
遇到这种机器是自己走背字了 特别AMD芯片组的机器拆装都要格外小心

网友:
真的超级背,一大早。第一个客户。

网友:
好了,我把桥和显卡痘加焊了一下。居然好了。神奇

网友:
郁闷,本来搞好了,装起来又不亮了,怎么搞就是不亮,我又拆出来,裸板能点亮。装进去只插电源和屏线亮,装好再点又不亮,我一根线一根线的拔掉,还是不亮,最后发现BIOS电池插上通电就不亮,不插就不可以,点亮过后再插上BIOS电池可以亮,然后关机再开好了。

网友:
没有金币好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