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 型号:710NZ12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8-05-18):
三星显示器 型号:710NZ12 时亮时不亮  灯管换过 求大师帮忙

网友:
不亮的时候请检查各个供电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那个三星显示器一般就 bios 出问题  刷bios就好

网友:
你说的不亮不是灯不亮还是屏不亮,拿手电照,灯不亮。屏亮是能看到的

网友:
高压检查下,不亮时候主板工作了吗,如果不行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三星显示器我修BIOS、刷了好多了基本都是那个坏了
还有就是简单换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