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H81M风扇反复转停维修

楼主(2018-05-18):
早晨同行拿过来一台联想台式机说开机不亮,叫他放着有消息打电话给他,吃完早饭通电试机,开机风扇转几秒钟就停,然后自动开机转几秒再停,反复如此。换电源测试无果,心想应该是缺电压了。于是拆掉主板通电测试电压都有,唯独1.5V_pch没有出来,找到图纸,发现此供电由一个五脚芯片U23提供,此芯片型号为APL5324,1脚和3脚有3.3V,  5脚无输出,问题应该就是这了,可是找到所有料板都没有找到这个芯片,同行说客户要的急,没办法,直接拆掉芯片,5脚直连内存供电电感,通电试机,完美亮机。测试两小时无任何问题。此机修复!

网友:
时间长了对板子  没啥影响?

网友:
有图纸就比较好修,H81的越来越多修了,这个供电是到哪的

网友:
这些电路一般不会影响时序,飞线是最好的方法了 ,现在很多品牌机都没有图纸,楼主真是幸运

网友:
对对只要电压电流是一样的从别的供电飞一根线也没事一点毛病没有

网友:
会不会是R452电阻影响的?有可能没有反馈

网友A:
我记着这路供电是2.5V的吧怎么是1.5的

网友:
借个电压过去,要是满载运行会不会因为功率不够导致死机呢

网友:
好思路,不过还是补上缺件放心,免得找后帐,感谢分享。

网友:
用内存供电过去吗??桥供电不是1.05V吗?1.5V桥会发烫自动断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着这路供电是2.5V的吧怎么是1.5的

这个是就是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