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精英小板设备管理器里找不到网卡!

楼主(2018-05-18):
一张NAS的小板,集成的是RTL8111E,做好系统,设备管理器里找不到网卡,但右下角又有网络图标,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不认网卡  测量网卡条件!:daizhi:

网友:
测网卡条件满足就更换RTL8111E吧

网友:
测量网卡工作条件,不行就换个网卡吧。

网友A:
直接测网卡工作条件,不行加焊一下,再不行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测网卡工作条件,不行加焊一下,再不行换了吧

网卡的工作条件都有哪些呢,能大概说一下吗,平时修到网络不行的,都是直接加usb网卡,很少去管这个条件

网友:
测量网卡工作条件,不行就换个网卡

网友:
学习下

资安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8111e我都不知道换了好多个了。。。

网友:
检测不到网卡测量网卡的ISOLATEB的电压这个电压必须为3V

网友:
换个外置网卡得了,没啥好修的,费时间

网友:
网卡没驱动上,用驱动大师看一下..................

网友:
刷BIOS,清COMS,还不行查网卡条件,供电,晶振,等

网友:
WIN7系统,网卡不正常,和右下栏是否显示网络图标没根本性关联,具体还是看设备管理器是否识别到网卡。既然识别都没有,那说明网卡工作条件不满足或者网卡芯片损坏。慢慢查吧。

网友:
查供电。信号正常的话换8111e。8111e坏率很高

网友(2018-08-12):
楼主查得如何  网卡工作条件查出来了吗  分享下

网友:
换网卡芯片

网友:
如果再不行, 就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