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5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8-05-18):
y485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触发电流上到0.03A,SUSP#信号无电压输出,正常是3.3v,这个信号是ec 116脚发出,换了ec还是这样,如图,有高手遇到过吗

网友:
RTC BATT正常吗

网友:
有3.3V电压

网友:
呵呵,这种不稳定的主是蛋疼

网友:
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考虑南桥是否虚焊

网友:
这种时好时不好的问题不好搞、、、、、

网友:
换主板吧 y485主板也不贵

网友:
最近我也有个时开机时不开机的,华硕X450的 哪个待机5V出来只有3.3 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