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屏灯不亮维修弯路 解析!!

楼主(2018-05-18):
机型:iPhone6故障:夹电大电流。换灯控后 屏灯依旧不亮
维修:夹电大电流查到灯控烧了。拆掉换了后  电流正常 但是屏灯不亮,显示正常。测屏灯输出电压
            只有9v,达不到灯亮的效果。 然后换二极管   线圈,都是无果。。。
最后还是换了个灯控ic 搞定。两个都是拆机的 ,估计第一个拆坏了,分享出来  让大家做个参考,避免以后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我遇到过.一打开闪光灯.灯控立马烧掉..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希望楼主继续能给小白们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