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白维修第二板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8-05-18):
距上贴发布不久,实际上就是连续的两张板的维修。
上帖由于图片没怎么拍主要写了点对迅维的感想,所以该帖就不再赘述,就只简略写点该板的几个故障。

器型号:联想B570E(HM65)
板号:10290-2(*intel_纬创_lz57 MB),单板
障:不开机大短
检:整板有大量焊膏痕迹,严重缺件~

整板正反面大图
拿到板先打值,公共点0
一般电容导致,肉眼仔细辨认找出一处细铜丝。

各处打值正常后上电发现公共点没电,拆除隔离管还是短路
查看电路图发现问题
此时发现各上管D极无供电,仔细检查发现该隔离管装反导致截止无法产生公共点DCBATOUT
换回正确方向后测量近公共点的隔离管G极发现为19V未分压为假公共点(未拍照)
见电路图分析可知待机芯片问题。
查看芯片条件发现DCIN无供电,看板可以看到是老问题二极管装反,下图已经更换
同时可以发现供电芯片引脚连锡去除并清理。
随手查了下PWM电路的MOS管,充电电路上管击穿,我直接拆除了
公共点正常后测量LDO 3 5V并没有产生电压,查看该待机芯片的条件。
可以看到①这里有个电阻,拆除,同时发现②处自举电容部分少了个电阻断线,既然发现了就顺便补上。
顺手抓了下波形,可以发现不太正常
实际上为该板缺陷时基调大后可以看到电压上升,抓一次公共点和电感前端可以判定已经正常
而后3V 5V都正常,上电触发。可以看到该开关焊盘掉点
可以直接短接隔离点进行触发
实际上该板有BUG…没装CMOS电池可以直接触发~~~所以可以直接不管,也就是说刚刚上电并没有成功触发- -!
所以查桥的触发条件可以发现晶振装反
此时已经成功触发,随手抓了个波
成功触发后查各供电发现内存供电不正常,看板发现缺少元件补上。
成功亮机
总结
  • 大同小异,分块处理
  • 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时序)
  • 按部就班,不要盲目补件
  • 以结果为导向,反向思考(实际上该板没什么大毛病,中途碰见待机大电流全版供电正常,绕了一大圈拆除了一堆MOS管、电阻和电容后才发现是充电芯片问题,诡异之极挖坑过程不再详诉)

网友:
除了图片美观,内容易懂,思路清晰,过程详细,发帖标准之外,就缺一块套路再深一点的板给你练手了。赞

网友A:
这才是高手,专家,思路清晰,过程详细,没功底做不到,随便赞一下设备不错,好表。

网友B:
现在的板子都搞这么多故障了?我记得去年去的时候修的LZ57板子就是没有EN0而已,看来现在出来的全是大神了。迅维棒棒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才是高手,专家,思路清晰,过程详细,没功底做不到,随便赞一下设备不错,好表。

哈哈,比较基础,迅维走一遭基础打牢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板子都搞这么多故障了?我记得去年去的时候修的LZ57板子就是没有EN0而已,看来现在出来的全是大神了 ...

学长好,书上得来终觉浅,还要多向你学习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聯想B570E(HM65)10290-2 intel_Wistron_lz57 MB

网友C:
这技术出来就是大师 这个技术厉害了去

网友:
板子维修是个技术活,要细心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技术出来就是大师 这个技术厉害了去

哈哈,新手上路还得多向你们这些大佬学习

网友:
这技术绝对是一绝好好学习了这个不错的

网友:
这是在实地修的主板么        是不是练手的

网友:
现在好多板子都是集成CPU跟南桥的了,越来越没得啥 搞头了

网友:
    这厉害了吧!!二次维修的机子都修的这么溜

网友:
好腹黑的手段  要加料 在加料 学习就是心细 活好 看图看看条件 说说就会自己动手     唉----

网友:
上手挺快啊

网友:
楼主可以啊 修的好修的妙 思路清晰

网友:
虽没看完,但发现实地的就是基本功扎实。是我们不得不佩服的

网友:
这才是大师的感觉,图文并茂,内容简洁思路清晰

网友:
问题还不少呢,楼主好友耐心呀,要是我就像放弃啦

网友:
思路清晰,比较条理,容易看懂,不错

网友:
这才是高手,专家,思路清晰,过程详细,没功底做不到

网友:
楼主这帖子 发的必定是精华啊 维修很坎坷啊 不容易

网友:
厉害厉害666学到了,不过还是有点看不懂,希望有详细教学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小白路过学习了。

网友:
二修还简单吗,,,这已经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板子都搞这么多故障了?

网友:
过程详细,发帖标准之外,就缺一块套路再深一点的板给你练手了。赞

网友:
高手 高手 虽然还没遇到过 但是学习了 哈哈

网友:
已经评过的,现在还能评吗?这么好的贴子确实不能下沉

网友:
这么多毛病都搞好了 很不错

网友:
最近我也在修这个主板铁片MOS坏了 改了之后还有一组电感没有电压 估计要换控制芯片。

网友:
学习了,不错,思路清晰,对了,怎么提高用户组等级,怎么有的帖子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