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3VF 先开始 换了17415E好了 现在过两天就不行了

楼主(2018-05-18):
如题  这个怎么搞嘛

网友A:
现在什么问题,描述清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什么问题,描述清楚一点

已经修好了  这个板子 1745E是通病  不用描述的  一般大神看到就懂了嘛  然后 其实这个板子是南桥也是坏的所以进入误区了哈   换南桥就好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还是细心点就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