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简单粗暴的索尼 SVF1521AYCW 外接显示 内屏闪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05-18):
型号; 索尼 SVF1521AYCW   I5机器 板载CPU  独显
版号:DAOHK9MB6DO  REF;D
故障;客户送修说自己换键盘,键盘换好了不开机了。触摸板用不了了。
维修开始
1;接机通电一看.有亮机状况,但是亮不起来,VIN LVDS 电压有的。以为是屏问题,换屏还是一样。

2;检查EDID和LCDVCC电压只有2.6左右。正常是3.3。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

3:查+3V来源
PQ19  5P有3.3   1,2,3P只有2.6
4:简单粗暴的直接从PQ19  5P拉一个电压到+3V_EDID 和LCDVCC

通电开机索尼LOGO出现在眼前。注意拉来的电压会让待机偏大,不过只要正常开关机和功能正常,机器是亮了,不过触摸板我就花了点时间飞线了。这个就不发照片了。付上BIOS

网友A:
楼主不再查查哪里出了问题了吗,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再查查哪里出了问题了吗,哈哈。。。。。。。。。。

难的去查  简单点修好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的去查  简单点修好就是

对对,修好就行了,结果最重要了。。。。。。。。。。。。

网友C:
这样拉跟5PIN/123PIN短接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
修好就好,

网友:
可能以后会返修

网友D:
直接搭线会自动通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拉跟5PIN/123PIN短接的区别在哪里?

不能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搭线会自动通电吧

主要就是给EDID和LCDVCC一个电压

网友:
+3V_EDID跟PQ19的123PIN量不通的吗?

网友:
客服不会在意你是怎么修好的,也不会在意你的辛苦,要的只是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