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M17X 报警2声,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8-05-18):
一台,DELL  外星人 M17X  开机报警 滴滴 2声   连续 滴滴  滴滴  两声报警,

开机电源跑 1.89   ,内存换了N个  还是不行,BIOS  刷了个UH14还是不行,两声报警

没有维修思路了,求大神帮助,谢谢

网友:
报好几次两声警,就自动重启,之后还是报两声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检过内存 换内存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检过内存 换内存式一下                                                                      ...

内存换了N条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这种报警是内存没过,,如果换了内存不行的话建议你换个cpu试试

网友B:
电流上到1.89MA,应该过了内存,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C:
这个需要测量是否跑码再作故障分析
电流到了1.8A,估计挡显卡,查一下显卡各供电试试.

网友:
学习大家的维修思路,无价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测量是否跑码再作故障分析
电流到了1.8A,估计挡显卡,查一下显卡各供电试试.

显卡板我拆下来了,开机还是一样报两声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上到1.89MA,应该过了内存,加焊显卡试试。

显卡板我拆下来了,还是报两声警

网友:
还有大神在么,再给点维修思路吧,

网友:
看来你要换个CPU 试一下了

网友D:
外星人的电脑如果放电之后开机是不显示的,要强制关机再开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低电压内存吧,用普通内存会点不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星人的电脑如果放电之后开机是不显示的,要强制关机再开就可以了

确实是的,戴尔的也是这样,第一次开机报警不显,强关后再开就亮了

网友:
只有打开图纸慢慢查吧,没捷径了

网友:
大单在眼前楼主加油搞好

网友:
和内存有关系的 亲  全部拉去来调查! 应该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E:
BIOS是哪里的啊,上淘宝买吧,迅维的不是特靠谱

网友F:
应该是没有检过内存 ,查一下到U的线路是否开路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没有检过内存 ,查一下到U的线路是否开路吧。

CPU 换过了,也不行 还是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 换过了,也不行 还是报警

不是说U坏呀,是说有有可能是到U的线路有可能开路呢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吧!

网友H:
dell的两声报警,百度搜一下不就知道了,应该是内存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H:
dell的两声报警,百度搜一下不就知道了,应该是内存好像

知道是内存问题,已经换过内存N条了,不显

网友:
内存拿下来电流呢? 如果一样 查一下内存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是哪里的啊,上淘宝买吧,迅维的不是特靠谱

淘宝上买了个BIOS 刷上了 开机亮了,不过开了两次机 又报警了,订BIOS芯片,换外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