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把固态主控坏了 然后买个主控更换 资料还能在么

楼主(2018-05-18):
还需要重新开卡写程序么3............

网友:
大神在哪...................................

网友:
按照玩u盘的思路,换主控不需要重新开卡,资料可保.可以一试

网友:
就看你的主控里有没有固件  文件系统之类的了,这个是外行,不敢多说

网友:
资料应该都在,上次一个固态坏了,直接买了个一样的固态,芯片换过去就好了

网友:
正好有同样问题 ,感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