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硕H61M-E集显不能使用。

楼主(2018-05-18):
华硕H61集显不能使用。独立显卡可以正常亮机。测量内存信号应该是过内存了。集显电压没有。测量PWM驱动芯片。有PWM驱动信号输入。EN信号为3.3V。这个时候是不是驱动芯片挂掉了?我测量到PWM自举电压为12V。以为芯片自举不足就去手贱换了自举电容。然后就变成掉电了。真是醉了

网友:
其他电压正常的话。你涮BIOS可以好的。。。。。。

网友A:
CPU支持集显么,支持的话刷个BIOS应该就行了,不过你这掉电................你拆电容的时候不会忘记拔电了吧?那样你这板子集显估计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支持集显么,支持的话刷个BIOS应该就行了,不过你这掉电................你拆电容的时候不会忘记拔电了 ...

驱动芯片PWM信号输入和使能都有了,按理说这时候应该产生集显供电了。为什么啊

网友:
刚上百度查了一下,发现这款板子根本就没集显...................
以下内容来自百度:华硕h61m-e主板提供了显示输出接口,但是主板上没有集成显卡,需要配合CPU内置显示芯片(CPU核心显卡)才可以使用,这时可以不用安装独立显卡。

网友:
所以这个板子本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