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60修改ME BIOS

楼主(2018-05-18):
联想T460 BIOS 解决待机 开机  花瓶竖线故障。。。

联想 T460.zip

联想T460

网友:
接个  机器  开机一切正常,,,待机之后 开机 出现 竖线花屏,刷BIOS  OK

网友:
花屏跟BIOS还有关系?

网友:
对的。。。。运行不会。。。就是 待机开机会、

网友:
资料无私奉献赞...........大家一起学习了

网友A:
花屏跟BIOS还有关系?没见过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跟BIOS还有关系?没见过这种

开机运行不花屏。。。。。就是 合上盖子之后,打开盖子就 花屏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