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供电+LEDVDD开启EDP的问题

楼主(2018-05-18):
关于+LEDVDD EDP 问题 没接屏线和内存已经跑很远的 外接键盘能亮了

+LEDVDD屏的3.3V 这个电压没有追查来源U46

追查开启信号来源于UT2 而UT2的1256 EDP要有波形芯片供电满足才会发出LVDS
追查EDP是CPU发出的 而CPU的EDP模块供电1.05V是满足的 没发出EDP  而屏接口EDID也没波
能不能确定是U坏了?还是说还有其他条件?

网友A:
应该是屏幕拉低EDP,2132检测到屏幕插进去后,才会有后续的一系列动作吧,,通常RTD2132芯片很容易坏的

网友:
正常跑码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幕拉低EDP,2132检测到屏幕插进去后,才会有后续的一系列动作吧,,通常RTD2132芯片很容易坏的

屏幕和屏线都没接 不可能拉低EDP

网友B:
正常 内存波跑很远  外接键盘能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 内存波跑很远  外接键盘能亮

要接屏线和屏测量数据
2132S的条件满足
先有屏的码片供电,2132EDID识别,输出屏供电,告诉CPU检测到屏,CPU发来串行数据通过芯片转换出LVDS

网友:
看来还是显示部分的问题,换个RTD2132S看看

网友:
RTD2132芯片遇到过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接屏线和屏测量数据
2132S的条件满足
先有屏的码片供电,2132EDID识别,输出屏供电,告诉CPU检测到屏,CP ...

666   大哥求联系方式拜个师   哈哈哈

网友:
这个好像可以拉一个线过去吧。.......

网友:
屏的插入检测EDP_HPD    你可以看看AUX和EDP差分信号,看有没有波形,我也是最近才对这个有点了解

网友:
追下30脚和31脚到哪里吧       这个芯片有带程序的

网友:
屏供电3.3肯定是在lvds之前的       不然怎么检测到屏       所以这个芯片     得到供电和程序后自动去开启屏供电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