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621NS 不上电

楼主(2018-05-18):
测量电源板有24V,  问题应该在主板上, 主板bios 问题吗?   没有bios程序啊,    还有手里有一个4321NS的主板,更换貌似就上电了,测试打印,复印都行, 这样更换是否OK ?  请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A:
这个机型资料确实爱坏 刷下4521NS 的试试  资料是8MB的

上8脚 三星4521ns.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型资料确实爱坏 刷下4521NS 的试试  资料是8MB的

机器症状是开机不显示,不通电, 不是提示机器升级, 也刷固件试试,对吗?    还有上4321的主板也可以用。这样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型资料确实爱坏 刷下4521NS 的试试  资料是8MB的

刷机了,可以开机了, 但是需要设置日期。。 4621机器没有数字键。 555555555555555

网友:
感谢大家, 总结, 4621主板,刷4321的固件,可以使用。 刷4521的,开机有日期设置。没有数字键,无法设置。

网友:
有换就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