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I主板通病,抠电容无效之解决方法

楼主(2018-05-18):
         联想CFT3I主板通病,开机无显,AMD集成芯片上有个电容抠掉还是没有3.3V,用放大镜可以看到芯片上有很多线,找到位置刮掉表皮上的漆,直接飞线到到芯片上就可以解决

网友:
CPU上面应该还有电容微短,你还没抠对吧。

网友:
故障是无集显供电吗???这个描述的感觉很模糊啊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嗯,谢谢,是我试试看。,,,,,,,,,,,,,,,

网友:
这个地方是1.8v电压吧,直接连。3.3V的行么

网友:
这位置1.5V左右吧。不是3.3V。。。。。

网友A:
以前量过是1。5v左右,楼主确定修好了吗,拉的是3.3v吗

网友:
今天我也修了个这样的板,是1.5v  不是3.3 v

网友:
飞线到板载CPU上面,还没有搞过,,,

网友:
这么厉害啊,牛A了,维修兄弟,哈哈

网友:
厉害,以后多学习了。修主板很多年,后来改行了,现在又改回来了。

网友:
你这上面看着好像还有腐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量过是1。5v左右,楼主确定修好了吗,拉的是3.3v吗

我接机的时候客户说开机无显,没坏之前时间总不对。
抠掉电容后能显,但断电后,重新开机,时间会停在断电时的时间!
没看图纸,印象中AMD的芯片上一般都是3.3V,我直接飞的3.3V,能显,断电后重开时钟正常

网友:
能飞线的,我都认为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