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AX。板号LA-5971P。触发定点了0.6左右维修。

楼主(2018-05-18):
很久没发帖子了。没下载分了。望各位给点分。今天分享一台联想G455AX定电流600MA维修经验。
全拆裸板上电定电流0.6左右。换CPU。上不上内存都一样。论坛看了一下。有类似故障但是没用解决。

很久没修笔记本。一头雾水。翻出了12年的笔记。现场回忆时序和点位使用方法。也是无语。

SB和NB的PWRGD都有了。CPUPWRGD没出。判定应该是二级电压之类没出。于是一个一个检查。抬着点位测。

当测到+1.2V_HT 的时候。问题来了。只有0.24V

供电是由+1.2VALW经过一个MOS管直接转换的。只是单纯受控于B+。所以有1.2VALW。这个供电就应该出来了。

开启脚是由B+自己过一个电阻给到G级。只有0.41V。要么电阻坏。要么芯片坏。如果是Q23拉低就会直接变0V。

测阻止G级有200多。S级160多。直接更换。

更换后G级阻止到了500多。。不用想就知道肯定OK了。接电上电。

电流直接上1.6----1.7------1.9.没接屏测试。就先跑来发帖了。望各位大英雄给点分。谢谢哟。
附上点位。图纸。软件和方法。 NAWA1

 会员1296227300鑫豆2024-2-19 18:50

网友:
张老板,宝刀未老,功力健在,佩服佩服!

网友:
一看电流肯定是有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根据经验这种情况一般是二级电压问题

网友A:
看贴还得交钱吗?呵呵。。。..........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很清晰,学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贴还得交钱吗?呵呵。。。..........

加精了就要交钱!

网友:
对付这种我有烧鸡大法

网友(点评):
说明你真的是想多了。兄die

网友:
老用的861风枪很不错,一看就是专业的,我这到货856风枪,很好用的上的坛友支持一下

网友:
通病多的机器回头肯定有返修的可能

网友:
                                一看电流就知道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我只想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达森来看你了!厉害厉害!你也换风枪了

网友(点评):
换了。原来的那个不行了。太捞了

网友:
哈哈可以12年算来也是老师傅了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二级电压只要不短路,钱基本就到手了

网友:
看帖要钱?                    还有这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