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待机偏高不开机

楼主(2018-05-18):
拆机直接测量公共供电有,再测3 5V供电无,RT8206B供电有3,5V EN有,LDO5V有,再量3 5V 输出对地,5V对地几欧 短路了,烧机手摸主板PU8,PU6,PU4,PU7四个供电芯片发烫,拆下后5V不短了,全部更换完后再量下对地阻值也正常,上CPU内存 触发正常显示 此机到此修复。

网友A:
先打阻值啊   怎么反着弄

网友B:
烧鸡大法还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打阻值啊   怎么反着弄

各有各的方法嘛。每个师傅修机的方法都不一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大法还是好啊,,,,,,,,,,

烧机大法确实是修机一大好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