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5423开机掉电通病解决方法

楼主(2018-05-18):
机型:DELL 14Z-5423板号:11289-1
故障:开机掉电,不显示

同行送修一台DELL 14Z-5423,看图吧。

接上电流表开机能开,进系统正常,以为没问题,重启再开电流卡0.8A不动,以为内存接触不好,擦下内存后再开有显了,但进系统掉电了。再开直接0.6A左右掉电,自动重启,重启又是0.6-0.8左右又掉电,再也没显示了。板号:

拆了板找了个BIOS刷上,插电开机又有显示,但一会又掉电,又重启,反反复复,看来不是BIOS问题。最后发现风扇开机时狂转,加上散热器本来就小,又独显的机器,会不会温度过高导致虚焊。马上上BGA,加焊CPU。

焊完后装上通电,LOGO一下出来了,重新关机再开也正常,反复开了好几次,确认OK,进系统拷机。

最后总结:DELL的这个机型由于是薄款,散热器比较单薄,加上又是独显。导致了芯片虚焊,造成机器不稳定,有时行有时不行,应该算是个通病吧。大家碰到这机型的这个故障,直接秒杀了吧。谢谢帮忙加点分,加分不扣份!奉上合成的BIOS

 会员5644872元2023-3-18 12:33
 会员7370762元2023-2-24 15:52
 会员6171522元2022-12-9 20:00
 会员2214202元2022-11-23 13:06

网友:
是AMD CPU吗?

网友:
我的天,不是有图吗?I5三代低压U

网友(点评):
图是AV画质

网友A:
大兄弟,我觉得跟CPU没关系吧,可能你放烤箱烤半天就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兄弟,我觉得跟CPU没关系吧,可能你放烤箱烤半天就能好

怎么可能,我觉得不可能。我也没用过烤箱。。。。。

网友B:
还没到过英特尔CPU虚焊的  谢谢分享

网友:
烤CPU?虚焊烤了容易返修的!!!!!!!!!!!

网友:
可以试试的这个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很清晰,学习学习了。

网友:
加焊?没胶?我就纳闷儿了

网友:
万一干了U不显了怎么办?楼主真是艺高人胆大

网友:
是焊的CPU啊 还是GPU啊 烤CPU还真没干过

网友:
这样问题都有 我是醉了

网友C:
我感觉就算是散热不行 先坏的也应该是显卡  怎么会虚汗CPU呢 这个还真不能算通病吧

网友:
板载U一般不敢去搞啊,很容易大力出奇迹

网友D:
哎这个机子                不知道这样修一下能用多久的        有台苹果AIR ,也是报警,焊下U,能亮机有时会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就算是散热不行 先坏的也应该是显卡  怎么会虚汗CPU呢 这个还真不能算通病吧

麻烦你搜搜论坛再说吧,狗屎一样多这个机的这个问题。大家都没修好。别以为我乱写,我不会信口开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哎这个机子                不知道这样修一下能用多久的        有台苹果AIR ,也是报警,焊下U,能亮机有时会 ...

能用多久这个得自己烤机,不是说修好了就算了,都要烤机,稳定了才能交货。返修只会拉低自己的信用。

网友F:
这个板子cpu虚焊的少哦

网友:
唉,现在的机器都是板载桥,板子又薄,天天带来带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cpu虚焊的少哦

很多呢,你搜论坛,很多这问题没搞好的。

网友:
这个彻底不亮机的,我才敢搞,要是时亮时不亮,万一失手彻底不亮了,客户不好交代

网友:
这种CPU没焊过, 单CPU的倒是焊过几个 我就不知道这种能坚持多久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很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有南桥吧,一般南桥故障比较多。

网友:
有台dell  刷bios 无果  ,,7声报警,,看来也要上bga 了

网友:
这种还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种集成的CPU 我搞过几次都变形了   温度难掌握

网友:
肯定是   AMD的    N卡的话  热量应该  不至于 这样子吧   楼主  试  AMD 的吗?

网友:
这个机器CPU问题还没遇到过遇到都是大短路都是电源接口那个地方引起的把屏轴的螺丝紧一下就好了这个也是通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好经验 多多发贴,向楼主学习

网友:
这个合成BIOS 下载来试试好不好用

网友:
英特尔的CPU虚焊的还很没遇到过

网友:
之前遇到一台thinkpad 断电的也是CPU虚汗。虽然打的是黑胶当感觉没乱用该虚汗还是虚汗

网友:
楼主真是艺高人胆大,万一考了下不开机了咋搞。是我才不冒这个险呢。

网友:
DELL 14Z-5423  这 机器  CPU 空焊的多,修三台加焊可以了,1台用了2个月返修了再次加焊又可以看,,1台用了半年加焊几次都不行直球还是不行,最后客户不要 了低价回收了。最后拆尸体买配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这个机子                不知道这样修一下能用多久的        有台苹果AIR ,也是报警,焊下U,能亮机有时会 ...

板载的  U 真  垃圾。。。直球风险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就算是散热不行 先坏的也应该是显卡  怎么会虚汗CPU呢 这个还真不能算通病吧

现在的机器都是三桥合一,CPU出问题太正常的。现在还没把显卡做到CPU里,等啥时候做进去了,呵呵,维修都*脏话*没得做的了,买个BGA就能发财。。。。。

网友:
兄弟,这个是通病吗,我下次碰到也这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用多久这个得自己烤机,不是说修好了就算了,都要烤机,稳定了才能交货。返修只会拉低自己的信用。

加焊好了。。拷机  你也 拷不出问题,,哪怕你用  鲁大师 压上 七七四十八小时  都拷不出问题,用几个月之后就难说 了。。。

网友:
从电流上看一般是桥。楼主干CPU确实有魄力。我们一般不干,怕还不了原交不了差。

网友:
烤CPU还是算了吧,万一不好,这个板就白瞎了,不值钱了,还是慎重动手,返修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这个方法挺好的。下次试试

网友:
我总觉得CPU的可能性比较小,不应该是CPU吧

网友:
cpu虚焊,这样加焊下能用多久呢。。。。。

网友:
楼主思路敏捷,条理清楚,高手啊,路过学习学习。。。。。。。。。。。。。。。。。

网友:
高手  高手  虽然还没遇到过  但是学习了  哈哈

网友:
CPU虚焊就比较折腾了,感觉还是要慎重,尽量仔细再排查

网友:
请大家相信楼主,毕竟这机子毛病多,修好了能出来发帖的就更不容易了

网友:
先收藏了    以后借鉴

网友:
这么多毛病都搞好了 很不错

网友:
艺高人胆子大,我真的不敢去修,见识了!

网友:
集成度太高了,发热量大,容易虚焊

网友:
只是加焊没有重新植株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到过英特尔CPU虚焊的 谢谢分享
确实有英特尔CPU虚焊的,我都修过几台了.

网友:
放烤箱能把机器修好也是一种意外收获啊!有时烤箱跟热风枪差不多 。

网友:
很好,谢谢了很好,谢谢了很好,谢谢了很好,谢谢了

网友:
看大家的回复好像是楼主加焊CPU了

网友:
风扇狂转\我觉得应该是温控出了问题的

网友:
通病是怎么来的 。怎么的标准才算通病啊

网友:
你这个估计会返修啊 跟cpu关系不太大吧

网友:
现在cpu这种问题好多了,华硕有一款机器,碰见几次了,按住开机正常不掉电,加焊cpu成功率不高

网友:
这种要合成的blos吧 me要改过的。。。。。

网友:
加焊好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住啊

网友:
纳尼? 楼主这样会不会返修啊?听过类似到,但是自己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