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 怪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过

楼主(2018-05-18):
acer E1-471   I3的机器,同行的,到时是进WIN 7那个LOGO,不动,刷了BIOS一样,换过内存,CPU,硬盘,用我的硬盘试,本身里面有XP系统,却能进去,因为很多驱动没有装,刷了BIOS,会出现掉电,先不管,电压都正常,难道是显卡吗?不知道 这机器本身是什么系统,同行说客户原来是WIN 7 用他的硬盘装了系统 ,偶尔能进去,我装一次都不去,能进PE,BIOS,里面的独显也禁了一样没有效果。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 碰到过类似,但不是这款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过类似的  装32位系统没问题64位就卡LOGO  换了CPU就好了   你这个估计是PCH的问题多一些’

网友:
前几天遇见个Z475和你这个一样他那个偶尔能进去  刷BIOS不行  最后也没修  估计显卡可能虚焊吧

网友:
这就麻烦大了。呵呵。E1-471显卡的可能性应该不是很大的。N卡

网友:
路过学习经验,预备他日不时之需。

网友:
试下加焊显卡有经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