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1E 板号DALI6JMB8E0 触发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8-05-18):
同行送修一块主板  板号DALI6JMB8E0   故障是触发不上电 接过主板检测BIOS 刷过了 AMD 单CPU 的板 别的没动过 论坛 X宝看了看 没有图纸没有点位只有BIOS   自己手工标注了整板电感电压和待机电压  再后面哦    上电开始测量 插上电源电流0.009按开关上电到0.025 掉电到0.003 可以再次触发 待机时候测了下主板所有电感 请看图 待机0.009就有3V  5V 1.8V 0.95V 触发之后 出了个1.35V   这板子真省电0.025电流就电压就差不多出全了。 触发瞬间测3V 5V电感后端转换电压MOS 管 都正常发出5V3V。  这都正常了 BIOS也刷了  难道是CPU 坏了   风枪吹了下CPU  等几分钟 上电还是一样。继续测测小供电吧。 满板找转换电压的MOS 管   最后发现1.8V  0.95V 电感旁边都有个8脚MOS管。 开机瞬间测了下 没电( 一个人不好拍照片就没拍) 4脚控制脚0V   没有图纸 就跑线路吧   最烦这种没图纸  又没点位图的  请看图 这个就是没电MOS 控制电路图  先简单点先 拆掉电容 不行   继续拆 2个MOS 管     触发之后还是0V   那就拆掉6脚双MOS 小芝麻管   再测还是0V   这里就有点郁闷了都没零件了就一个上拉电阻一个下拉电阻 也不短了 还是0V   拆掉电阻测量上拉1M 下拉2M  应该10V 才对的。 那就换个小点的电阻试试 下拉电阻不装 上拉装了个100K 的  电压出来了15V    开始把拆掉的MOS 管装上触发0.3-0.5-0.4-0.5 跳变了应该亮机了  没有屏    搞定        招收迅维毕业的学生。本店修笔记本 显示器  台式主板     有没有想来三亚看海看比基尼的,私聊我  具体待遇   私聊再谈 只收一名学徒哦

网友:
修的好!
写的简单,实则不简单,一定要对电路结构非常熟悉
心中有图!
很多初学者心浮气躁,都以为大师傅都是不用图纸就可以修机的,一副看不起理论的样子。。。
其实这个帖子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没有理论的支撑,这个机器你能修的这么明白?或许改电压可以好,但为什么好自己都不知道。
但心中有图,不光是修好了,心里还很舒畅

网友:
我 花了 2毛钱 看了这个帖子 。。不错

网友:
楼主维修水平666,向楼主学习

网友:
理论扎实,没图也能修好,虽然是个小电压,但是没图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我也花两毛来看看,楼主有耐心。这样都能搞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