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华硕U32VM 不出VRON

楼主(2018-05-18):
机器最初触发5V被拉低3V只有1V 是EC问题。因为订EC客户不修,后面可能客户找了几家都一样就回来了。

板子回来看上去是没被动手脚,换EC后所有供电都出来 除CPU电压
ALL_SYS和H_CPUPWRGD SUS_PWRGD DDR_PWRGD都有了
VRON就是不出来阻值590,按道理ALL有后EC发出VRON 换了2个EC 也从ALL强拉去VRON还是没CPU供电

网友:
你先看下VRON之前的条件满足吗

网友:
这个还只能慢慢查了

网友:
华硕的型号看命名我根本就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