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刷BIOS后亮机,后续问题

楼主(2018-05-18):
机型:ASUS K555Z
故障:内存跑不完,不显示

上个机器型号, 维修过程,接一客户机子,不亮屏,拆开刷个BIOS就OK,麻溜装机,正常点亮,系统坏,客户说自己回去搞,拿回家就打电话来说机器又不亮了,好吧,返修,这次直接让走人留机,现象跟刷BIOS之前一模一样,拆开刷了个BIOS亮机,这次换了一个BIOS程序,反复开关了很多次都可以正常亮机,试机半小时后关机再开机,点不亮了,我了个X,好吧拆出板子,换了一个BIOS芯片重新刷程序后亮机,继续试机,放在那里开了得有一两个小时,没任何异常,关机再开点不亮,BIOS资料自动掉了,换做是你们怎么修???搞EC ?搞FCH?探头一直放在BIOS上不动,时间那么久才出现故障,手都酸了吧,,,,,

说重点,直接把BIOS3脚对地,故障完美解决,

网友:
写保护!这都行啊

网友:
现在老师教的这些BIOS8脚定义早就模糊了,除了关键四脚,剩下的供电接地外,还有7脚HOLD,3脚WP#,貌似把3脚拉低以后客户就不能软刷BIOS了,是这个意思吧师兄,但是BIOS信息为什么经常丢失呢?

网友:
写保护,拉低,这思路不错,上次搞个X201老是不能装无线驱动,刷bios就好,过一天又是老样子,换BIOS芯片都没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想到这个办法,受到启发了,谢谢

网友:
3脚 是写保护的吗

网友:
还有这个故障?真是大开眼界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种解决思路值得借鉴 关键没有说明白3脚拉低的作用

网友:
华硕笔记本基本都是BIOS 问题多啊   看到就烦

网友(2019-12-11):
这个经验值得推广!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牛X

网友:
3脚接地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示波器表笔,买的时候都搭配盖子的,像笔套一样,示波器表笔捅进去,笔套顶端会有一个小勾勾凸出来,飞一根线在主板上,用这个笔套,勾住,人就可以走开做别的了,双路抓波,我都是这样搞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  难道是芯片写保护?

网友:
怎么判断出是bioos程序掉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