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P 1.8微短

楼主(2018-05-18):
重新植了一下可以开机了但是恢复模式,以为没装好又拿下来重新植了一下,哇靠硬盘1.8又短,拆掉硬盘不短。原硬盘测试OK的换了新的也一样,也不是直接性短路所以烧也没用,1.8开机状态下1.8也没被拉低。客户想保资料所以只能更新,更新就报错9进度条不走就黑屏。难道CPU或者板层有问题?求职一下师傅们有遇到过吗?给小弟一点帮助

网友:
没有这个手工所 以不想发表评论!!!!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机器修好能收多少¥¥¥¥¥¥¥¥¥¥¥¥¥¥¥¥¥¥¥

网友A:
有遇到过cpu下面1.8v有一个点短,补上绿油堵住刷机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遇到过cpu下面1.8v有一个点短,补上绿油堵住刷机过了

             嗯,现在开机了150左右定屏

网友:
搬板的几率大了。准备好了吗。

网友:
  CPU             可以能                                            ,

网友:
期待解决问题。。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