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笔记本 型号:14-5459电池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8-05-19):
DELL 笔记本 型号:14-5459电池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插电源正常 求大师帮忙  BIOS 数据刷过

网友:
1   你看看电池接口那几中间个脚的电压 好像都是3.3v  看看正常和不正常的时候一样不
2  看看MOS管
3看看充电芯片是否正常
4适配器和电池是不是都可以单独使用,

网友:
先查公共点,再查线性3,5伏,按触发开关看看电感3,5伏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