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72G 板号la-b991p 不触发 触发不上电

楼主(2018-05-19):
待机正常 按开关键 灯亮3秒灭   有三台一样的 EC 换了 ECBIOS刷了 还是一样  求助 大神 有没有遇到的 附上 图纸 BIOS EC BIOS

网友:
                                                              ·············图纸BIOS ECBIOS  有三台一样 问题

网友:
电流。。待机。。安时序修

网友:
灯亮时 电流上到多少,测下哪些电压没出来.

网友:
触发电流有没有跳变 没跳变查南桥 rtc复位 晶振 板子是不是板载的U 按照时序来修 起码你故障要说明白才来求助啊  关键的信号你一个都没量  怎么给你分析

网友:
电流是怎么变化的,3V  5V  及线性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acer我记得很多insyde 的bios,开个功能费劲的很!不如ami好搞!那改100 200  上八代的cpu   妥妥的

网友:
解决了 CPU 事
···················

网友:
BGA 一遍 OK          1

网友(2020-10-05):
先测下各大供电吧,是不是缺电压掉电

网友:
是cpu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