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Q64F

楼主(2018-05-19):
我的编程器是RT809F ,能自动识别型号,但是写入失败报错,是不是这个BIOS 1.8V的原因导致的,记得好像可以选其他型号的BIOS  就可以正常写入的,哪位大师指导下,

网友:
                         FW结尾是1.8V的。

网友A:
这个就是3.3的,不用质疑,写不进去换一颗新的吧,估计挂了!我的341都能写

网友:
已经OK了,这个是1.8V的 我找了个 TL 866可以直接刷1.8V的  不需要转接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3.3的,不用质疑,写不进去换一颗新的吧,估计挂了!我的341都能写

兄弟你需要学习学习。。。。。。。。。

网友:
fw的BIOS 编程器与bios之间接个1.8的降压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需要学习学习。。。。。。。。。

25Q64F,眼拙,后缀不全的话的确不好说!spi  flash流行的就那么几家,没什么好纠结学习的,俺连存储内部的结构都学习过,改路由内存颗粒,改100 200 上八代,都在玩,廉价的nand编程器也有,你说呢?

网友C:
买一个1.8V的转换器就可以刷了

网友:
解决了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1.8V的转换器就可以刷了                                                                         ...

不需要的,直接TL866就可以刷。。。。。。。。。。。。。。。。

网友(点评):
不提后缀就是耍流氓。你肯定说的是新款TL866II Plus, 老款TL866A和TL866CS都不支持1.8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的,直接TL866就可以刷。。。。。。。。。。。。。。。。

plus版本才支持低压的吧!淘宝就那么几款销量好的编程器,俺都有

网友:
随便找个我别的25q64刷就好了,不用原型号就结了

网友:
886可以刷啊?这个真还没有遇到过,谢谢楼主分享,加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5Q64F,眼拙,后缀不全的话的确不好说!spi  flash流行的就那么几家,没什么好纠结学习的,俺连存储内部 ...

好厉害呀,能不能说下哪里可以学呀、就学个刷EC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厉害呀,能不能说下哪里可以学呀、就学个刷EC就好了。

论坛就是很好的平台!对于维修,够了!

网友E:
我记得25Q64FV好像是1.8V的,BV是普通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要用一个那个降压的转接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25Q64FV好像是1.8V的,BV是普通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要用一个那个降压的转接座子

不需要的,直接TL 866直接支持,无需转接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的,直接TL866就可以刷。。。。。。。。。。。。。。。。

我说的事25Q64F ,自己没见识,不要说人没说,还有TL 866    就是普通的那款编程器,只不过升级了下最新程序就支持了,你们这种态度我真不想告诉你们,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厉害呀,能不能说下哪里可以学呀、就学个刷EC就好了。

EC BIOS 用809F 加转接座子,或者809H直接支持

网友:
解决了就好;了    换编程器撒  换吧

网友:
再说一遍 TL 866就可以,直接支持,不需要什么升级版的866 也不需要什么转接座,当然你如果只有RT809F当然需要买个座子转下,如果有TL 866就直接支持了,说这个不是为了制造矛盾,评价大度点,我这个是共享还要遭来非议,简直不能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us版本才支持低压的吧!淘宝就那么几款销量好的编程器,俺都有

不是,就TL866就行,去官网升级下最新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就TL866就行,去官网升级下最新程序

这个简单!我来给你评判!晒出你修的板子25  flash的 丝印code即可,866的网站写的清清楚楚,plus才支持1.8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我来给你评判!晒出你修的板子25  flash的 丝印code即可,866的网站写的清清楚楚,plus才支持1 ...

真不想再去理会这个事了,回复这个帖子的,我相信已经有人去升级最新程序了,支持不支持,心里应该有数了,只不错不好意思再出来比比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不想再去理会这个事了,回复这个帖子的,我相信已经有人去升级最新程序了,支持不支持,心里应该有数了 ...

技术即是需要客观,而不是不好意思的,弄清楚即可  code一看就知道芯片电压是多少的了,866两个版本我都有,给你一个公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术即是需要客观,而不是不好意思的,弄清楚即可  code一看就知道芯片电压是多少的了,866两个版本我都 ...

这里不是聊天场所,只是共享,共享,只是想把我的小经验分享给大家,你既然两个版本都有,闲暇去试试就知道了,做技术的,不是玩文字游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不是聊天场所,只是共享,共享,只是想把我的小经验分享给大家,你既然两个版本都有,闲暇去试试就知 ...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网友:
搜索一下支持芯片的txt,的确有fw的,懒得试了,楼主已经给出,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不是聊天场所,只是共享,共享,只是想把我的小经验分享给大家,你既然两个版本都有,闲暇去试试就知 ...

搜索一下支持芯片的txt,的确有fw的,懒得试了,楼主已经给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