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故障]
6s后摄像头打开黑屏无图像

楼主(2018-05-19):
昨天下午收到同行寄过来6s后置不照相。测试功能如图 闪光灯无法打开   前置正常  拆机后同行搞过  c3220  c3221被同行搞掉主板短线  fl3220到照相座12  14脚短线。飞线解决。打阻值12  14脚阻值只有15 此脚应该300以上阻值为正常。1v8供电太多 先拆硬盘阻值一样。不知道怎样解决 求指点

网友A:
照相的时候有1.8 v吗?  有可能会是cpu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先把闪光灯的问题解决,说不定闪光灯的问题解决了后摄像头的故障也解决了,可以尝试下

网友:
这个13  14脚阻值正常吗?只有15脚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相的时候有1.8 v吗?  有可能会是cpu问题

有1.8v电压!就是阻值不对!

网友B:
断开fl320,测量其他的PP1.8v电压和阻值是否正常。再在其他地方飞线过来12.14脚看看。再不行拿下座子看看

网友:
报完价格 觉得合理就排查故障呗 不能偷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fl320,测量其他的PP1.8v电压和阻值是否正常。再在其他地方飞线过来12.14脚看看。再不行拿下座子看看

断开fl320  测量其他的PP1.8v电压和阻值也不正常

网友:
这个组织确实偏低了,座子拆掉,看看先

网友:
拆掉C3221、C3220、FL3220、测12、14脚是不是无穷大,如果是无穷大再飞一根1.8V试试

网友:
                 修手机,要学多久

gagg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换换屏幕玻璃,基本的维修学的话大概多久

gagg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先修闪光灯吧,毕竟上光灯和摄像头是关联的

网友:
阻值15基本就快短路了,应该有其他电容坏掉拉低阻值了 , 观察一下其他电容 有无损坏 虚焊 , 除了12 14  其他阻值全部正常么?  几路供电都有吧?

网友:
检测 闪光灯 电路 看有没有问题, 还是就是把座子拆了

网友:
一看 二摸 三维修, 一步一步来一般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
一般都是短线了
¥¥¥¥¥¥¥¥¥¥¥¥¥¥¥¥

网友:
烧鸡大法吧,一炮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