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DP-SP1投影仪白点

楼主(2018-05-19):
拆吧,大部分时间,维修的,都在拆装,呵呵,最后DMD找到,换,收工,总结一下,先拆外壳,拆主板,拆镜头总成,注意色轮别刮了,最后拆DMD

网友A:
dmd本身就是容易坏的东西一旦图像不漂亮基本上很多都是dmd故障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dmd本身就是容易坏的东西一旦图像不漂亮基本上很多都是dmd故障的啦

1024*768个,微型镜子,有意思吧,德州仪器出品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台 XP1,一样的白色斑点,聚集在投影图像的四边。还以为灰尘问题,搞了清洁不行,原来是DMD坏!
DM在哪有卖?

网友:
最贵的坏了。。。
DLP的投影坏DMD芯片是最多的吧?
请问--除了芯片本身原因,散热是一方面,还有什么地方要注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