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456U不触发维修一案

楼主(2018-05-19):
       早上客户拿来一台华硕F456U(X456UQK)笔记本,说是进过水在别家修了一个月没有修好,自己又不死心,所以就送到我这里了。 经询问是从键盘处进水的,和客户谈好价格后留机维修,客户走后拆机发现进水的地方已被上家处理过了,用万用表测量各大电感,发现只有CPU处的短路,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是两个电容短路(容易发现所以就没有拍照了),拆掉后不再短路。
       接下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23A正常,按开关键电流无反应,测量开关脚电压为3.296V正常,按下开关此引脚的电流有跳变,在主板上面找到IO芯片(KB9026Q C),在百度上面没有找到此引脚的定义,也没有相关的信息。在淘宝上面有卖家出售点位图的,20大洋就买了一个,IO引脚定义如下:

测量114脚有3.294V的电压,按开关也有跳变,测量此芯片的待机电压也正常,32.768KHZ晶振两脚电压为0.671V和0.394V(由于本人没有示波器,只能测量两脚的电压来判断:1、两脚有电压;2、电压必须有电压差,并且不能超过0.5V)。到此就走了弯路,以为上家已经修过,BIOS不会有问题的,就在淘宝上面某家购买了EC芯片,等了三天芯片到货,装上后经检察焊接没有问题,按开机键故障依旧。冷静下来想想,还是测量下BIOS芯片的工作条件吧,经测量BIOS芯片的1脚CS#信号有3.297V电压,8脚+3V SUS电压为2.961V正常,按开关键测量1脚电压没有跳变,所以证明BIOS不正常。接上电脑用自己的RT809F编程器刷BIOS,读取后证明了自己的判断,此程序是空的,就在淘宝上面购买了一个BIOS程序

后来证明这家的信誉还是不错的。刷BIOS后焊接好按开机键故障还是依旧,这次真的是晕了,想想卖BIOS程序的厂家这样的保证,应该没有问题的。想想还是用机器来时的IO芯片试试吧,实在不行的话再说,焊接好后按开机键再次测量BIOS的1脚有跳变了,IO芯片的84脚PM_PWRBTN#也有电压了,可调电源上面的电流也达到了2A左右,接上显示器看到了久违的桌面图标,经测试除了鼠标不能用,其余的都正常,把问题和客户讲了下,客户好之前鼠标是好好的,就是他在把系统从WIN10降到WIN8系统后不能使用了,所以就用管它了,至此维修结束, 最后附上此机的BIOS程序和点位图,以供大家参考。

网友:
这机器修好能要高点  那么新的机器

网友A:
悄悄地告诉你,这机器装win8触摸板是不能用的,要装win10触摸板驱动才能装得上

网友:
楼主技术还挺牛的,厉害,华硕的机器都能修成这样

网友:
不错,挺有技术的

网友:
结果就是BIOS问题?

网友:
结果就是BIOS问题,哈哈,最后还是好了

网友:
这个走了弯路了,可能EC是自带程序的,不然你换了之后怎么还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悄悄地告诉你,这机器装win8触摸板是不能用的,要装win10触摸板驱动才能装得上

是的,WIN8系统不支持,客户不想用WIN10的系统

网友:
进水短路的电容,以及最后的BIOS程序

网友:
短路加B IOS问题

网友:
看见了 。。刚才没注意

网友:
应该是上家报价高了,客户不修了吧,还好没有做太多的故障

网友:
遇到这个也是醉了,对吧,故障

网友:
楼主好人呀,买来就来分享了。我看到有同行们就发个图。就是不发图纸、

网友B:
这么新的机器,的BIOS程序不好找啊!点位卖的好贵啊!

网友:
ASUS的BIOS有时候真的是搞死人,我的分都是刷华硕的刷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新的机器,的BIOS程序不好找啊!点位卖的好贵啊!

是的,新机器的点位图都不便宜,但是收入和支出是成正比例的,你说对吧,呵呵

网友:
点位下载了,显示什么阿里巴巴可以文件哦,打不开。用了ASUS的两个点位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