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图解拆机教程
华硕P8B75 5V 显示电压高

楼主(2018-05-19):
华硕P8B75 5V 显示电压高 是IO 检测出问题 把 12V 或者5V 去了一个电阻 宁一头相连 正常电压0.9 V 左右 5V 的电阻是4.5欧
华硕

网友:
一般更换排阻可以解决问题
我是占位置的 ....................

网友:
感谢楼主 。收藏一下。以后遇到就不用慌了

网友:
以前我看过训维就是有个这样的帖子问题就是出在io的旁边的基本都是贴片电阻

网友:
哈哈,这个比较初学者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