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图解拆机教程
dell E2211液晶通病

楼主(2018-05-19):
拆,拆,底座好拆,几乎秒杀5台,保险和TOP258烧了,设计缺陷,看
258负担22寸的液晶供电有点勉强,久了必烧
通病

网友:
这个258坏的多

网友:
取代了场效应管,给内置集成了,普通的外置场管还带散热片,不出事才怪

网友:
这个258坏的太多太多 ........................

网友:
258只适合小功率,10W以下的应用,如待机,辅助供电等

网友:
用电源模块 5分钟 搞定收工 .....

网友:
这个机器电源板和高压板好像是单独的 LED 就换个258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芯片是容易坏..有些是不出电 有些是出一会儿电用用就自己 断电..等下又能再开.

网友:
258本身功率不高的如果用来负载高功率就不行了如果用在灯管电路上实在是不明智的选择

网友:
我很偷懒 所以我最喜欢 查通病 谢谢分享

网友:
前排学习经验来了 最喜欢通病的机器

网友:
修不到基本 电源板多少钱一块的?

网友:
又是TOP258...看到258就知道送钱来了

网友:
top258要用原装货,假的用不了多久!

网友:
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啊 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
开关管没事????????????????

网友:
这个早就有了好不好,换了主个八脚就好的。

网友:
图文强势好文,好经验值得分享,回复才有金币

网友:
就修过一台这样的。看来是通病,维修还是要到论坛多学习学习,大神太多了。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多  可以一次性多买几片备用  品牌机换电源板成本高。

网友:
5台的价格相当于之前的一台维修价格

网友:
还没碰到过,质量很差啊。。。。。。

网友:
我最喜欢 查通病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网友:
258只适合小功率  确实啊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下次遇到多注意看下了

网友:
把258换成276不就行了么?还需要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