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150M-V3不触发华硕B150M-V3不触发

楼主(2018-05-19):
华硕B150M-V3不触发华硕B150M-V3不触发
华硕

网友:
待机到IO线路不通有没有IO图纸?跑到中间就断掉了

网友:
华硕图纸很少的,你在论坛上找一下,找不到用类似的华硕图纸也行,大方向都一样

网友:
IO的工作条件都正常你直接换个试试呗

网友:
图纸是基本上没有..你找下看能不能找到点位图

网友:
100系列的主板点位那里这么快出来,,,

网友:
因为这款机器壳子做工太差,机器开合的时候会导致主板弯曲,经常开合就会导致主板芯片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