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46E70RD 中间暗屏

楼主(2018-05-19):
这现象,100%灯条挂了,拆机发现,灯条供电正常,62V,很稳定,7个灯珠不亮,换灯珠失败,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焊接方法没有,换整条搞定,有点小紧张,拿1米2的玻璃放来放去,呵呵

网友A:
把其他灯条能正常亮的和不亮的那组对调测试就知道是灯条坏还是升压板坏

网友:
42的屏,是不小,只有拆过的才知道啥叫刺激

网友:
    中间暗屏,背光居然没保护!!

网友:
开1小时,能用,有时候1分钟保护,奇葩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其他灯条能正常亮的和不亮的那组对调测试就知道是灯条坏还是升压板坏

对换不了,,灯条排线长度不一,每条线打了双面胶,长期高温线比较脆,稍不注意就拆碎线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屏的问题呢?看起来是

网友:
支持新人技术贴,学习加分。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