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求助x555lp触发不显示,电流无变化,电源灯亮

楼主(2018-05-19):
求助x555lp触发不显示,电流无变化,电源灯亮

补充内容 (2018-5-29 13:50):
已经修好,下面由回复

网友:
电流跑多少 ,又没有缺电压  ,复位信号有没有出来 ,又没有过内存 ,最好还是 先刷下 BIOS  看看 ,然后在量,

网友:
总要测些数据吧,供电都正常出吗?

网友:
u坏了吧

网友:
楼主这描述也太外行了吧,电流无变化到底是到了多少电流了呢,待机那样一点变公都没有吗,先查触发电路吧。桥的SLP-S3

网友:
这么少的信息 是没办法进行判断的。神仙都救不了。

网友:
楼主都说的哪么多了,我就说一句。插个外接键盘看灯亮不亮、

网友:
你这问的我是无言以对呀,说的太少,神也没办法弄你

网友:
这个机子用通病,主板不带cmos电池,去电电池,放一下点就行了,cmos供电是由电池上面的一个脚3.3v给的,我在cmos电路上加了个二极管,单独装了个cmos电池,可能是笔记本电池一问题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