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自己动手做根稳压开机线

楼主(2018-05-19):
本人新手,在某宝上买了苹果和华为的开机线,结果那到了却是焊接的pcb板。
于是直接找卖家反应,当时没想到实物图竟然不是贴上去的,算自己倒霉吧,然后直接申请退货了。
我想买的是带排线卡扣,不是焊接pcb的这种,容易脱落,扣不紧。
想想刚刚有个华为mate9的电池,试着要不要用排线接头做个简单的开机线。
1,废旧的电池上剪下排线头。
2,用刀片正反刮掉保护漆,直到露出铜线。
3,万用表量出所需要的引脚。
4,找线自己焊接吧。
5,最后弄了点额松香把断面堵上免得压住短路。

第一步要小心,剪开的时候如果不利索会让断面附近的毛刺接触,造成正负极短路,自己拿万用表量下吧。

最后是这样的。
测试是否短路,确定没有短,上电源接主板试了下,ok可以用。

网友A:
额,有点搞不懂,手机封闭着,做这个开机线干嘛?是要测试机器用的吗?如果机器本身开关不能用或没反应就把这个安上试试么?

网友B:
很不错 我也是自己搞了一个 然后把那个焊接的两层分开了 做的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有点搞不懂,手机封闭着,做这个开机线干嘛?是要测试机器用的吗?如果机器本身开关不能用或没反应就把 ...

修手机的时候用噻,主板有没有短路,第一时间你不能把电池接上去吧。
用稳压源去检查是否有短路,量一些电压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 我也是自己搞了一个 然后把那个焊接的两层分开了 做的很好用

那还是你厉害,我是突发奇想。
用废旧电池排线做还是挺好的。

网友:
不错,使用后可以测量电压和电流,能自己动手解决。加油↖(^ω^)↗

网友: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见习维客
发消息

网友:
这个想法好,有创意

网友:
电池上的排线不是很细吗??线这么粗看起来

网友:
这个不是每个型号都通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