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G50-80掉电

楼主(2018-05-19):
这两天修到一机器,有点轻微进水腐蚀,处理过后正常触发了 ,不过每次都是到0.4就掉电,触发瞬间电压全都有了 ,没有思路了

网友:
少PG之类的信号吧  这种一般都是缺信号掉的

网友:
进水机器 不好搞定啊!!!!!!!!!!!!!!!!!!!!!!!!!!!!!!!!!!!!!!!!!!!!!!!!!!!!!!!!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3 5v待机芯片看下

网友:
进水很麻烦    我遇到的都是BIOS  或者直接 CPU 短路

网友:
仔细看下有没有腐蚀断线的。。。查下各电压都贴出来了吗。

网友:
看下有没有腐蚀断线的。。。查下各电压都贴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