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 开机自动进BIOS,掉电,难触发,通病。

楼主(2018-05-19):
问题就是开机小板的小的那个复位按键的问题,拆掉就能解决。这机型还分AMD,和因特尔两个芯片组的,问题也是一样的。遇到过三台了,没时间发帖,希望能加点分,感谢!!!

网友:
这机子不是AMD的U爱虚吗?烤好过好几台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先收藏了。希望以后用的着、

网友:
收藏了,说不定下次就能用上。!!!!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直接那个小键取了就可以了,联想这个机子最喜欢出这个问题,有时还不触发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有哦

网友:
这个开关长期都不按,容易受潮,漏电,然后EC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群主非常有耐心,,,,,,技术非常硬;;;;;;;;;;;佩服

网友:
这个貌似还没有遇到过啊,先搜藏下了啊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下次遇到就直接秒杀

网友:
                                    就是那个恢复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