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b85ak v22简单维修

楼主(2018-05-19):
主板型号 战斧C.B85AK V22
这个型号刚好有一块一毛一样的主板是修好的可以做对比
主板故障上电掉电,上电测CPU电压没有,这个主板不上CPU不断电的 电压也会出来,不上CPU测CPU供电 电压没有
对比好的板 有电压
这个CPU主控芯片是up1651p 找不到芯片脚位图看见主控芯片旁边的三极管那么多,说不准就是其中一只坏了毕竟芯片少坏,对比好的板一只一只来测终于发现异常,q55 q54是一个组合 测q55 b极 已经高于0.6V
测q55 c极 c极有0.6V说明 q55导通不了,不能拉低c极电压,,坏了

拆掉q54 q54c极电压被上拉到3.3V,好的板子q54c极也是3.3V

再测CPU供电

上CPU上电亮机

q54连接芯片25脚

网友:
没有电路图的话,如果有个相同的好板子对比,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
楼主的经验丰富啊  根据三极管的特性来解决问题  省了找电压芯片定义的时间 了

网友:
用相同的好板做对比,好方法。

网友:
有功力。有芯片资料就省事啦,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应该是缺少了CPU的开启信号吧,一般这样的故障还算是好修的

网友:
楼主还是很细心地啊   把测量的图都发上啊   感谢分享

网友:
用相同的好板做对比,好方法

网友:
老实说,看得我云里雾里的,也许等我有一张这样的主板修了看你的资料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