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F2A85XM-HD3 REV:1.0 闪复位到不触发 维修一例!!!

楼主(2018-05-19):
版号:技嘉 F2A85XM-HD3 REV:1.0

故障 :闪复位 +不触发

整图:(网络图片)

上检测台 测 复位灯闪  不跑码
其他各大供电正常  无VDDA 2.5V电压

VDDA25是由5脚芯片 Q62输出
打5脚对地阻值正常,更换 Q62

故障解决!
740K CPU  加显卡 跑码正常点亮.
开多几次 过一段时间  直接不触发了。。。。。
测待机好信号 RSMRST 0V不正常

在BIOS 旁边找到PR91 拆掉PR91 测 南桥端 3.3V  IO端0V
IO端对地阻值也很低,直接更换IO  故障还是一样
看到IO旁边 还有个 小5脚芯片OQ2  是 IO的供电

测OQ2 的供电 和 EN 都正常,输出不正常 只有2.2V 正常3.3V

OQ2 也坏了。
图纸显示 OQ2和刚刚的VDDA25的Q62是同样的芯片。
料板再找了一个 一样的小5脚芯片 换上
OQ2  5脚 正常输出3.3V了

IO  116脚 RSMRST 也恢复正常的3.3V了
终于又可以正常 触发点亮了!
运气不好 两个小5脚芯片 都坏了。。。

多次测试 正常点亮,故障解决!维修结束!

网友:
感觉好久没发帖了 发个帖骗骗分  小小故障  大神勿喷!

网友A:
酒歌威武  直接秒杀技嘉的破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酒歌威武  直接秒杀技嘉的破板

小月亮  你好呀 这些板 给你都是小菜

网友B:
不知道这玩应用1117代换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玩应用1117代换行不行........

1117改可能麻烦 实在没芯片 可以用二极管 接

网友C:
酒哥出马,一马驰天下.估计又是一个精华.先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酒哥出马,一马驰天下.估计又是一个精华.先加分了

谢谢龙哥 捧场

网友:
牛啊!青杏修主板历害。佩服!!!!!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漂亮。

网友:
看来这个小5脚芯片容易坏吧,一个板上都坏两个

网友:
一下坏2个  确实有点晕死了 楼主牛

网友D:
这个 5脚芝麻官   不好 找哦。。。 华硕 和技嘉  上面 都有这个,能通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 5脚芝麻官   不好 找哦。。。 华硕 和技嘉  上面 都有这个,能通用不

有些4脚输出 有些5脚输出  脚位 一样 基本可以

网友E:
这么深奥的贴我是看不懂的,这辈子也不可能看懂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么深奥的贴我是看不懂的,这辈子也不可能看懂的。。。

你是来 砸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来 砸场的吧。。。。。。。。。。。。。。。。。。。。。。。。。。。。。

我是来收保费的,不给就拿分砸你家玻璃。。。。

网友:
这修主板的水平真是杠杠,思路真是清晰啊,什么时候我才能到楼主这个境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