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掉电,0.8电流,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5-19):
同行吧机器拿过来说玩一会关机,进系统测试温度高拆开清灰进系统温度正常然后关机装机《正常情况下就好了没想到噩梦来了》装好后在开机电流到0.8不动了,拆开测主板,有不不触发了,测待机条件的时候有上电到0.8《总结故障从开机掉电到开机电流0.8到不触犯,三个问题都不定时不会规律出现》,
头疼了,慢慢查吧在不触发的时候测ec条件供电正常,其他条件也都正常就rsmrs信号电压只有1.6v肯定不对啊 ,测南桥待机大概一测3.3v也对啊没点位不想细测,《电流在08的时候刷bios差点就加焊显卡了感觉不是显卡的问题,又怕高温显卡虚汗纠结啊就在纠结时有变到不触发了又想加焊南桥想了一下还是测一下待机吧》,,
最后还是觉得南桥待机不对慢慢找吧没点位最后发现南桥待机的分组点有一路的电压只有1.6v电压后面有个电容,电容摘除,3.3v恢复

以上3个问题都解决了,刚开始的掉电确实是高温引起的,最后来个好了的图片和版号

bios是备份的能亮好的g480备份.zip

网友:
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麻烦点 感觉有帮助的给加的分吧谢谢了

网友:
说实话,兄弟你这图片有点模糊呀。加分了

网友:
思路清晰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楼主很认真详细!!思路清晰好样的

网友A:
你都没说清那个电容是啥电路的,rtc,还是单纯桥供电滤波

网友:
我只是路过而已.

网友:
                  这个问题好奇葩啊!

网友:
思路清晰         修得不错

网友B:
你这个最后发现南桥待机的分组点有一路的电压只有1.6v,这个是怎么找到的?没有资料还能找的到

网友:
这个机子开机不显,和不触发两个现象,确实从不触发,南桥待机条件这里好入手一些

网友:
               典型的RTC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最后发现南桥待机的分组点有一路的电压只有1.6v,这个是怎么找到的?没有资料还能找的到

就是没点位自己刚开始才没细测,最后没法了,才一点一点的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说清那个电容是啥电路的,rtc,还是单纯桥供电滤波

这都看不明白啊,电容坏了拉低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hao ji da  fa hao ////////////////////////

隔的有电阻,不好烧,烧不好桥就费了

网友D:
是rtc电容吗                            希望楼主给个答复  以后做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rtc电容吗                            希望楼主给个答复  以后做个参考

rtc分组供电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