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的朋友谁有OZ8690LN的引脚定义和图纸分享一下吧

楼主(2018-05-19):
一台联想山寨笔记本 插上外接电源 短路电流3.9A, 拆机测得为充电芯片部分短路,充电芯片OZ8690LN, 板号:DA0TWSMB6E0。有这个主板资料(图纸,点位)的朋友,分享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A:
TWS图纸点位论坛里一大把,还要怎么分享?

网友:
37脚类似 ACDET,40脚也是供电,,36脚是ACAV适配器检测正常高电平。其他的脚位都跟BQ的差不多了

网友:
找到图纸没有?分想一下呗

网友:
论坛里能找到的 引脚定义的也可以找到相关资料 得慢慢检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TWS图纸点位论坛里一大把,还要怎么分享?

谢谢你,在论坛找到了TWS的图纸,这个的通病 CPU供电管软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1730-1-1.html

OK,谢谢你的图纸,短路的地方找到了,CPU供电管软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