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225R的代换经验

楼主(2018-05-20):
修一台宏碁V5-591的机器,拆电无待机3V和5V,查图纸,待机芯片TPS51225R代号3G=,工作条件都有就是不出待机电压,怀疑是51225R坏,手头没有这芯片,只有51225,侥幸心里,试试看,装上去,待机起来开机正常,此经验供大家分享,希望有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思路清析 多多发贴

网友:
就是多一个R和少一个R,按说也应该会通用的

网友A:
tps51225跟TPS51225C可以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s51225跟TPS51225C可以代换吗?

可以通用  换过无数个了

网友:
51225c代换就没什么稀奇啦,这个是51225R,就比较少见啦

网友:
tps51225跟TPS51225C可以代换  下次碰到一定要试下。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51225R见的很少,果断收藏

网友:
51225R见的很少,遇到的话我看看两种ic到底有啥区别

网友:
51125L是不是非常容易坏。。。。。

网友:
不知道容不容易坏,反正坏啦就很麻烦

网友:
现在芯片太多啦。各种各样的,同一个代号的还分ABCD系列,真是伤不起呀

网友:
我修机器总是各种买买买,还是经常缺芯片,

网友B:
51225好像不分后缀,只要引脚一样都能代还。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225好像不分后缀,只要引脚一样都能代还。

有一部分机器还是有区别的,要看电路而定

网友:
有时候可以查一下芯片的PDF的引脚功能,

网友(2018-06-23):
早都已经换过了  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
没有代换过       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