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D3不跑码,兼过3秒断电

楼主(2018-05-20):
技嘉Z77-D3不跑码,兼过3秒断电,遇到这样的,我一般是先刷BIOS

BIOS在技嘉台湾官网,可以下到,我就不再上传,

刷完BIOS后,问题依旧,扣电池放电,也不可以,这是要放弃的节奏呀

修东东,主要还是静下心神,抛出一切不开心,拿出万用表,查下所有工作电压

后来发现CPU供电没有,核显供电也没有,这是不跑码的根本原因,CPU就没工作啊

肯定是PG没有出来,在网上搜了下,确实有大神遇到有相同问题,

也解答了通病所在位置,以下是我复制过来的,并附上图片,以便更好观测

z77p-d3
这个板 修得比较多  故障率 基本都是以下几个故障
1  IO 126-128  脚 VIN2检测电压故障
2  CPU FAN 旁边的 CPU EN   正常也换个
3  VTT 供电 丢失
4  VRMPWRGD 不正常 电压偏低
5 BIOS
6 小8超频芯片
修来修去都是这几个故障

我的属于第2种

网友:
把Q16换掉后,直接上电跑码了,修复完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清晰,归纳到位。

网友A:
CPU EN   正常为什么也要换一个,不良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EN   正常为什么也要换一个,不良还是?

管子性能不良

网友A:
大神问下,EN电压正常了,怎么会考虑到EN的控制管还有问题呢,
一般维修我量了电压正常肯定就忽略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问下,EN电压正常了,怎么会考虑到EN的控制管还有问题呢,
一般维修我量了电压正常肯定就忽略掉了

技嘉6-7系  有很多不定时掉电 就是管子性能不良导致的 当然 不是每一个故障 都去怀疑  出现些不定时掉电的 可以考虑 换掉
故障明显的  可以不用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6-7系  有很多不定时掉电 就是管子性能不良导致的 当然 不是每一个故障 都去怀疑  出现些不定时掉电 ...

多谢大神指点啦

网友:
没有开启信号还是非常好修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好经验 多多发贴

网友:
Q16拿掉最好找同型号代换上,直接不用返修率太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好经验 多多发贴,向楼主学习

网友:
没有CPU 供电。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很实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好经验 以后也这样修

网友C:
这样直接拆掉不好上次月饼老师说过要追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直接拆掉不好上次月饼老师说过要追查原因

谢谢,你的回复,我没有拆啊,我是更换,因为它的条件都满足,Q16的VCCSA电压是0.7V,是有开启的

网友:
总结的不错,梳理是学习的升华,感谢分享。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技嘉Z77-D3不會耗盡代碼,並關機3秒鐘

网友:
主板现在修的很少了

网友:
技嘉的板子刷bios,有没有办法不摘下bios在板子上直接干

网友D:
风扇插座都烧糊了  技术有待提升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风扇插座都烧糊了  技术有待提升啊

哥,你给点经验呢,怎么吹不会吹坏那些塑胶件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哥,你给点经验呢,怎么吹不会吹坏那些塑胶件呢?

有种材料叫锡纸 或者剪个挡板遮住  锡纸不错 很好用的 耐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种材料叫锡纸 或者剪个挡板遮住  锡纸不错 很好用的 耐热

要方便省事就用烙铁  换个芝麻管我都不用疯抢 烙铁就足够

网友:
技嘉的这类故障是维修员的福音啊

网友:
台式机一般都比较好修:lol:lol:lol

网友:
这个简单,我有块技嘉H61的板子,这些条件都正常,就是死活不出来CPU电压,不知道怎么弄了。CPU供电芯片都换了

网友:
下面那位是开废水处理厂的吗?还是这软件是你制作 的@¥!¥¥#!@#@

网友:
华硕的点位图软件用哪个? 。FZ后缀名的

网友:
这个讲的很清楚,还带故障总结果,不错

网友:
这个分享的不错哦,感谢楼主,必须加分。。。。。。

网友:
技嘉的板质量最差,最不稳定。。谁用谁知道。。

网友:
CPU_VTT被拉低了吧????????

网友:
那边上有8.2K电阻跟22K的电阻也要一并换了,不然寿命不会长

网友:
风枪技术有待提高,哪两个东东可能要换了。

网友:
这样做真的好吗?   把别人辛苦几个小时发的贴,再发一遍     也不备注一下

网友:
Q16拆掉就好了

网友:
主板毛病越来越奇怪了,这样的怎么检测ne ??要示波器才行吗

网友:
有元器件的不良导致不触发,或者触发掉电,这些属于条件没有满足,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种材料叫锡纸 或者剪个挡板遮住  锡纸不错 很好用的 耐热

请问锡纸可以反复使用吗?
请问锡纸可以反复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锡纸可以反复使用吗?
请问锡纸可以反复使用吗?

干嘛要反复使用 又不是很贵  看你喜欢了

网友:
应该是电压不齐全吧, 有三极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