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充不进去电通病

楼主(2018-05-20):
外星人在系统里电池开始显示充电,有的是实际能充电有的不充,过一会就不充电了(充电图标不动了)。拆机摸电源接口附近长管发烫,测量各个长管G极的阻值,测到19V下管G极阻值为2欧(其他正常),换上好之。机器拿走没拍图,遇到两个都是这种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好经验 多多发贴

网友A:
充电 的 下管

网友:
测到19V下管G极阻值为2欧(其他正常)请问其他的G级阻值应该多少欧为正常?

网友:
我碰到2个是充电器坏的,

网友B:
上次修一个外星人的,人都修傻了  结果电源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修一个外星人的,人都修傻了  结果电源坏。。

666666,你也是厉害了,不过后面是不是换个电源收个一千大洋

网友:
谢谢分享,记录下来。希望能遇到同样机器。哈

网友:
分析好像不是很到位,没有说清楚呀!!!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经验  收藏肯定用得到

网友:
没有图啊...搞张图比较明确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充电 的 下管

这种故障,通过楼主生动的描述,基本可以推理到故障点

网友:
就是MOS管有问题吗??G级的阻值不正常?外星人机器少,没遇到过

网友:
外星人可以收的价格高一点。谢谢分享了,楼主!!!

网友:
通病造福了广大维修人员

网友D(2020-08-07):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通过楼主生动的描述,基本可以推理到故障点

没想到你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