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LD3(AMD 780G)后置无声

楼主(2018-05-20):
昂达A78GLD3(AMD 780G)后置无声 ,前置有是有   有是没有      ,今天发现       前置音频插头     只要不接地    既有声音输出    还能检测到    后置怎么弄都无声,
应该是硬件有问题     脑友们看看哪里问题  没有图纸

网友A:
设置没问题。就只能换个ACOU试试了

网友B:
换IC试过了吗?。。。。。啡

网友:
换个声卡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没问题。就只能换个ACOU试试了

设置没问题          ACOU  是什么      怎么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IC试过了吗?。。。。。啡

不知道哪个是  音频IC            后输出能检测到    就是没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哪个是  音频IC            后输出能检测到    就是没声音

大多数音频IC 都是在边角处,是在前置插坐边,如lenovo  G31T-LM ver v1.0的音频IC 型号是LAC662,我没有你那板型号在手,没法告诉你的型号名称,对不起了!

网友:
alc 那个换下
谢谢楼主分享, 好经验 多多发贴

网友:
因为这款机器壳子做工太差,机器开合的时候会导致主板弯曲,经常开合就会导致主板芯片接触不良

网友:
谢谢大家支持  这主板     不知啥原因后置就不能用了                     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