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波三折的维修

楼主(2018-05-20):
接手一台华硕X54,板号K54LY 2.1。故障现象为有待机不触发,待机电流0.01. 拆板目测无进液,无人为损坏痕迹。拆掉CMOS电池居然自动上点了,难道又是放个电就好?按开关,关机。再按开关,依旧不触发。看来是CMOS放电能自动上电,按开关不触发。在论坛上搜索了帖子,有开关板坏的,也有电源接口旁的排阻坏的,看来有可能是通病!!排除了开关板的开关排线,接着就是电源口旁的那个排阻了!!于是找了个104排阻换了,问题依旧。看样子只有要老老实实查了,检查EC125脚是开机键的PWRBTN,有3.3-0-3.3跳变,正常!!再看56脚出去的信号 3.3-3.3-3.3,看来是EC的问题了此地方借鉴了论坛兄弟的地方,把125脚跟56脚直接链接起来,按下开关触发了。触发了结果内屏不显示,外屏显示,又看了论坛上的一些帖子,先简单后难,刷了个BIOS,亮机了, 附上BIOS给大家,没下载分了,谢谢各位加下分哈哈 华硕_K54LY

网友:
不错,你还会节约成本啊。不用换EC。。。。

网友:
老铁666,刷了BIOS既然就好了!电脑这东西真神奇啊!

网友A:
楼主厉害啊 简单粗暴维修 还省了EC 学习了125脚和56脚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啊 简单粗暴维修 还省了EC 学习了125脚和56脚什么关系

125跟56脚都是开关脚位。。。。。。。。。

网友:
这招不错。两脚连起来,下次试试

网友:
最好海是换它

网友:
哈哈哈,这种问题就是麻烦!!特别郁闷

网友:
谢谢分享 学习了。。确实修得很麻烦啊。

网友:
华硕很多这种去掉CMOS 电池 就可以触发 一会又没用的本子 好多通病

网友:
为什么上场没换ec?

网友:
华硕的机器真心不是很好修啊!bios还算行、挺好找的、找到图纸就不已经错了!点位更是千金难求额

网友:
外屏显,内屏不显也会是BIOS问题,看来这个东西管的蛮宽啊

网友:
我以前也这么搞过。返修的还很少。比较稳定

网友:
最怕修到华硕了  不管是笔记本还是主板 很多没图纸和点位是硬伤

网友:
厉害啊 简单粗暴维修 还省了EC 学习了125脚和56脚什么关系